asus p5g41t-m lx2 无复位

楼主(2017-06-24):
asus p5g41t-m lx2 rev1.02无复位 ,供电都正常复位灯亮,这型号应该是通病,谁知道。
通病

网友:
无复位不查查时钟信号,不查查VRMPG这路信号的转换?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涨知识了

网友:
P5G41就是找822,无复位应该是内存槽上面那一块的822

网友:
修好了是内存下面的822坏了

网友:
具体是哪个822 怎么没上图指出来

网友:
楼主俢好了,发个实物图来供分享

网友:
找822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