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又一怪问题!

楼主(2017-06-24):
这台机器装的是
Linux 系统
用适配器开机 (不插电池,过进度条之后立马掉电)
用适配器(插上电池,过进度条之后就没有待机电压了,能进系统)
单独用电池没有问题, 换电池试过了! 电池也充不了电!
有哪个大哥修过这种问题吗! 求告诉下!
掉电

网友:
又一个怪胎,搞定没楼主

网友:
修好了说下

网友:
电池隔离管或者隔离保护管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换个充电芯片咯

网友:
充电电路看看

网友:
我今天修个

网友:
哈哈 这问题 不好整

网友:
同时使用有问题 可能隔离管 或者是电池隔离管不良了 可以换一下看看

网友:
隔离电路啊 还用说

网友:
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查查

网友:
过进度条之后就没有待机电压了,能进系统??没有待机 ??
重点查下保护隔离吧

网友:
把重点放在保护隔离上面,一般在保护隔离管子有问题

网友:
电池供电正常,就查适配器供电这一路吧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子有软击穿,换了就好

网友:
隔离 电路有问题 去看看

网友:
感觉还是充放电路的问题,电源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网友:
                                        充电电路

网友:
这机器桥爱出问题  可以仔细去查一下  以前不开机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