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比较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6-24):
机器:DELL N5110  i3独显8显存

一插适配器自动上电至1A以上并亮机
到戴尔LOGO的时候 啪一下断电……
然后按开关又不触发

然后拔掉适配器再次插入
上电后亮机
然后啪的一声 断电

然后又拔掉适配器……
然后上电
还没等到亮机
就掉电了……

看有人说是显卡问题 我焊显卡没用
刷BIOS之后 插入适配器反而不自动上电且不触发

请问大家碰见过吗?

经过一上午的排除和推断已发现到问题所在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的解答和提醒,这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发现D2702不正常,
换一个或者是将PIN3和PIN1直连就可以了。
目前能开能关,测试稳定……

最后附上亮机图以及图纸点位图

网友:
按照不开机来修

网友:
好的 多谢提醒。

网友:
这个恐怕不是显卡问题吧,测电压看谁先掉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碰到过BIOS芯片不良,有时不触发,触发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机器有个LID小板      在触摸板下面     这个小板坏会引起这样掉电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那把BIOS刷回来再修

网友A:
测一下LID信号吧,楼上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LID信号吧,楼上说过

LID正常…………

网友:
能点亮,按照掉电修,很少看到过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小板坏会引起这样掉电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确实碰到过显卡问题过

网友C:
以前修过一个开机出LOGO风扇狂转 掉电 最后干的显卡好了

网友D:
你这个机器应该就是显卡问题。去掉内存,加电是否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器应该就是显卡问题。去掉内存,加电是否掉电

去掉内存一样会掉电,不管他亮不亮,都会掉电。

网友:
与南桥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确实碰到过显卡问题过

这次我很幸运,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过一个开机出LOGO风扇狂转 掉电 最后干的显卡好了

好的 下次会注意~

网友:
估计小板有问题导致   有些确实不好查

网友:
这个吗没有遇到,!

网友:
技术可以,,好修赚钱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HEIHEI  刚修好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显卡倒是修过几台

网友E:
这个还真的没碰到过,,这个机显卡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的没碰到过,,这个机显卡坏得多

hah我记住了~~~~~~~~~~~

网友F:
开机线路的问题啊,有时开关本身问题也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G:
这个掉电问题比较头痛的。。。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掉电问题比较头痛的。。。加分支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线路的问题啊,有时开关本身问题也会有这个情况

是的 说的没错

网友:
是不是LID 出问题了

网友:
你真的是敷衍啊……帖子都没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