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iPhone7P遇到无限重启问题,解决过程

楼主(2017-06-24):
[转载]大家好,我是苹果维修培训的王震,同行发来一台iphone7p,描述的故障为开机苹果标出现后不进系统反复重启。

引起这种故障一般主要是有以下几点造成:基带或者基带电源工作不正常;cpu虚焊或者损坏;硬盘虚焊或者损坏;USB控制管损坏。
经过测试本机可以连接电脑,暂时排除USB控制管,首先连接电脑刷机,发现电脑itunes一直处于等待状态无法刷机,那就用配置工具appleconfigurator2来试着重新恢复系统,这个软件只有mac版。

很幸运可以刷机,刷机完成后手机看起来很正常。

然后当测试到相机,结果一打开相机手机就会重启,经过测试手机本身的摄像头是好的,这时候重新整理思路。
我们从一开始的故障开始分析,结果已经排除了USB控制管,刷机进入系统正常,也排除了CPU,刷机后可以正常激活那就排除了基带部分,剩下硬盘了,出现了新故障后虽然是摄像头打开就会重启,但是也已经排除了摄像头本身,嫌疑最大的还是硬盘,这时候即使怀疑是主电源供电有部分可能会造成,那也得先从嫌疑最大的硬盘开始搞起。
运气好的话有可能硬盘底层资料出问题,运气不好有可能硬盘损坏引起。

拆下硬盘,放入编程器,读取硬盘数据,一路绿灯。

为了排除硬盘底层数据引起的故障,我尝试重新写入底层数据,结果不幸,底层数据无法重新写入。

可以确定硬盘损坏,那就直接更换一个同样容量的硬盘。

写入数据,用富土康原厂高温锡值锡新硬盘后装到主板上。

装硬盘前焊盘涂上少于富土康原厂焊油。

刷机测试。

故障解决!然后硬盘重新封上原厂黑胶,贴回主板上的贴纸,并贴上原厂的液晶支架胶。

装入尾插螺丝前,给尾插螺丝涂上少许螺丝固定密封胶,进一步完善iphone7p的防水。

至此,维修结束!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每天都要进步!

网友:
原厂的胶水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只有7天的保质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A:
朋友用了三年的iphone6最近开机一操作就重启,插上电源线充电又可以用,恢复了系统也是一样,电池也没换多久,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一遍又一遍强调原厂的一半都用的是假货~~~

网友:
修过的机子可能比新机还靠谱,这要看是谁修,怎么修,敢上图的如果是同行都会看,不要瞎逼逼。

网友:
水货没私拆,都可以保修的,只不过价格贵点

网友:
尽然不去售后,这种客服修又不要钱

网友:
问下5s的CPU ..脱焊了修好大概多少钱?谢谢

网友:
你动手能力强不一定别人都会,这样发文章会误导别人,不和你说了,我得去苹果店帮老婆重新买一个手机,腿被打的走路都疼!小编害死人!

网友:
冷藏可以数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有技术的良心维修。

网友:
你好 我的6p 屏幕总是暂时性失灵 换了屏幕也不能解决 确定是主板问题 修好需要多少钱

网友:
我7P128G无敌!

网友A:
摄像头打开就重启居然是硬盘,又学到了

网友:
appleconfigurator2   可以刷无限等待的机器?

网友:
我的换了硬盘也还是无限重启

网友:
我的6p原装线显示支持此配件怎么办

网友:
技术流的就是流弊

网友:
你修手机就好好去修,跑来论坛想说明什么,记得修好好好检查一下,别出幺蛾子了,老板那工资不是那么好拿的,发这种就一般老哥会修?我明天发布怎么组装iphone88教程,有老哥要看呢

网友:
照相就重启竟然是硬盘引起。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用了三年的iphone6最近开机一操作就重启,插上电源线充电又可以用,恢复了系统也是一样,电池也没换多 ...

先外配换一遍

网友B:
楼主自己回自己贴子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打开就重启居然是硬盘,又学到了

不能说打开摄像头就会重启,而是刚好测试到摄像头就重启了,摄像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楼主也解释过了,楼主分析的原理很明细了

网友(2017-11-03):
硬盘的问题为什么打开摄像头重启?底层出错了吗?如果再刷2遍应该会报错靶

网友:
感觉你就是从富士康厂里的维修大师,做事认真负责,到你店修的顾客是幸运的

网友C:
刷机能刷过硬盘还有问题?????不懂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对底层数据那块不太懂,楼主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2018-02-26):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能刷过硬盘还有问题?????不懂啊

已经说清楚了  硬盘底层坏了  写不进去

网友:
看楼主这手段,怎么感觉像翻新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回自己贴子是啥情况

感觉是机器人啊,但也不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机器人啊,但也不像啊

明白了,是转载别人的,所以断断续续的

网友:
666,硬盘居然也能影响摄像头,学习了,抱拳

网友:
7P重启有很多,又学到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您好 我有台7p 白苹果刷机4013 让维修的给重焊了下CPU 刷机依旧4013 请问还有救吗 如果能得到您的解答将非常感谢 联系方式15034178612

网友:
楼主微信号码多少,,,,,,,,,,,,,
。。。。。。。。。。。。

网友:
????????什么意思啊意思啊意思啊

网友:
一直想学修手机 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谢谢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样主焊功不错,那种电感确实不好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