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新iPhone内部结构图

楼主(2017-06-24):
现在网上有知情人士曝光了一张疑似2017年新 iPhone 的整机内部结构图,通过这张结构图,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苹果新 iPhone 包含的内部零部件及其布局,通过结构图我们还看到了双电池组的设计,这和之前的某些传闻是一致的,但是真实性有待考证,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A:
我觉得双电池设计不可能

网友:
这样挺合理   主板小了  电池不好处理 分两个  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双电池设计不可能

感觉没必要用双的。一个4000MA 双的一个2000    还不是一样。

网友:
我去,这都有,高手在明间那!!

网友:
双电池  主板小了   修起来 更难了

网友B:
1..不可能双电池,2..主板也不可能那么小

网友C:
不太明白唉。为什么要做双电池,它对于现在的手机有什么优势。
如果为了待机设计,按电池容量来说弄个毫安数大的不是一块顶2块吗?两块1000毫安的和我装一块2000的容量上没啥区别
如果为了手机外观设计,那为什么不把电池换个形状呢?干嘛要弄两块?现在电池有大有小有方有圆,纽扣的都有,做个拐弯的电池应该也可行的
所以个人觉得应该不会 这么设计

网友:
双电池 感觉对续航没什么真正的大作用吧

网友:
如果苹果把cpu跟暂存分开做我估计肯定会好用很多、也好修很多啊

网友:
这是苹果8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不可能双电池,2..主板也不可能那么小

new macbook没出来之前,谁都不知道笔记本主板也可以做那么小,苹果的激进是总所周知的,不好说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唉。为什么要做双电池,它对于现在的手机有什么优势。
如果为了待机设计,按电池容量来说弄个毫安 ...

拐弯的电池比双电池成本高吧

网友:
扬声器这么小的吗?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拐弯的电池比双电池成本高吧

- -  也许吧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高  就和iphone上喇叭一样都是拐来拐去的  。。。

网友:
搞扩容的关心是如果这个设计 成真,那么硬盘就在cpu背面,扩容难度增加十成,卖打磨机的笑了,是该买台打磨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拐弯的电池比双电池成本高吧

不光是成本高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电池安全问题,不要忘了有NOTE7的惨痛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光是成本高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电池安全问题,不要忘了有NOTE7的惨痛经历

安全不是什么问题,不一定电池要拐弯,分为两部分就可以了,note7的爆炸主要是预留空间,充电设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