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曲折的进水苹果 a1398维修 仔细看完 也许会有意外收获 O(∩_∩)O

楼主(2017-06-24):
macbook 1398 板号   820-3332-a      笔记本为进水损坏  ,据客户描述之后还能开机 ,关机晾了几天  再开机就不显示啦   更客户洽谈好后 ,留机检修
笔记本现象为插电源风扇转几秒就停循环 ,  电流1.5a到0.7a左右跳变   。拆开笔记本后,的确有几处进水的地方 , 分别是这里

该处理的都处理啦  ,键盘接口附近  清洗加焊,内存颗粒 看着也像是进到里面啦   也加焊啦  ,通电测试现象和之前一样。pch附近有进水的痕迹,怀疑是pch的问题,先加焊上bga  ,焊完现象还是一样
根据经验,应该没问题了啊  但就是不行  ,这种现象也挺奇怪  供电测试的也都有啦   。测试到现在有些绝望啦   ,换桥吧    怀疑是桥烧啦   ,手头上没有slj8c  有个slj8e换上去  ,涛声依旧。
这时已经彻底绝望啦  都准备让客户换主板啦   这主板这么贵  客户有可能不换啊  ,再查查吧   抱着主板陷入沉思,有一个念头 闪现 ,电池有没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呢   手头上正好有一个一样的电脑
。开工换电池测试,这款电池是用双面胶固定的  ,取电池时可谓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双面胶之力真tm的太好啦
换上电池一试,咚的一声,,, 亮机啦  此时心情
装机测试吧  看看还有啥问题 ,结果还真有问题  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 ,键盘虽然进水 但也不至于一个都不能用吧,而且触摸板那块就没进水,查主板吧 ,主板上控制芯片也没有进水的痕迹啊  ,干脆换了再看  ,结果换上去 ,还是都不能用。 回想自己都动过什么地方 ,有可能是桥导致的  (键盘触摸板控制芯片 和桥是usb总线连接的,从usb接口借了个总线 试了下  还是不能用),之前的桥应该是好的,好吧 只能把之前的桥再换上去试啦  ,结果一试  ,键盘 触摸板都好啦   ,看来问题就出在桥这里   所以,在这个本上  slj8c 和slj8e  是不能代换的 (我的焊功应该没问题
此时应该已经很明了啦   主板之前就能显示 ,只是电池坏啦  导致的不显示故障 。好吧,发电池吧  和客户报完价后就发了个电池 (我这里报的维修主板+换电池 一共1300 客户算是比较爽快)
电池到货  ,换上测试  发现又有新问题  不定时断电 ,有时开机咚一声 就断电 ,有时到输密码界面就断电  ,有时进系统断电  。现在有点崩溃啦 咋办!咋办!咋办!莫非是电池有问题 ?   再发一块吧
又发了一块 ,再试 还是不定时断电。排除电池啦  ,但是电池肯定是坏的  ,外设都排除后最后故障还是锁定在主板上 (之前修到一款也是a1398 但是板号和这款不一样,如果去掉无线网卡 机器是点不亮的 大家以后遇到要注意啦 )。
主板什么问题呢  只能静下心来一点一点查啦   ,不能偷懒啦 一步一步来吧  打开图纸 点位  此时的第一个念头就在想  什么地方会导致断电 ,广达上的hwpg会导致开一下就断电,但这是苹果啊 ,先查查ec复位信号吧  因为苹果的ec复位信号是由单独的芯片u5010产生的 ,先查查这里吧  看看有什么不对的 ,说来也是自己运气好  ,居然一下就找到问题所在

最后查到 不定时掉电的问题是  u5010的第一脚PPVIN_S5_SMCVREF信号严重腐蚀导致 ,那个地方隐藏的太深 ,不用放大镜看 都发现不了 这水进的也挺有技术的

总结:1 电池坏导致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循环 不亮机  苹果笔记本比较特殊 有好多老款新款不插电池 压根不能触发
           2    ec(smc)的复位信号不正常,会导致不定时断电
           3  苹果本上 桥问题会导致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4 进水的本  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观察进水处   遇到奇怪故障 要拿放大镜仔细观察 全板 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欢迎围观 欢迎加分  谢谢

网友:
修苹果的进水机器都不容易啊!脑细胞不知道要死多少?楼主辛苦了。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
经验很好  值得收藏,就是字体太小,看的眼睛疼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的是需要细心再细心

网友(2017-08-08):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意外找到故障点,这倒是挺有惊喜的

网友:
确实够曲折,但价格还不错,我上个星期修个A1286不通电,仅仅只是简单的短路,这个问题一下解决了,可修好后发现键盘和触摸板都用不了,郁闷死我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分析得深入,学习了…………

网友:
真心佩服楼主,拉回来。。。。。。。。。。。。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我苹果的主板直接不敢动  从来没有修过 哎!!

网友:
总结的不错呀

网友:
总结的不错呀  啊

网友:
LZ确实用心  修了还写得这么好 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修了这么多故障,其实一开始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装电池很多不能触发,掉电的很少见!

网友(2018-03-25):
ec复位不正常,在其它本上,也会掉电,比如华硕的force_off信号,拉低的就是ec复位。电池导致掉电,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意思是细心了在细心,仔细了在仔细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果然是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到了

网友:
请加我微信, 13761214101 想挖你。

网友:
看明白了 楼主给力咯 小白进来学习咯 。

网友:
A1425 也会 这种 情况

网友:
修的一波三折,还好最后楼主解决问题了,恭喜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电池坏了导致,点不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进水机真让人头大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楼主整理的有条有理,而且维修过程非常详细,尤其最后的总结,突出了此次维修的心得,难得的好贴,精华是应该的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 分析的也很到位

网友:
修苹果的大神就是牛!!!!!!!!!!!!!!!!!!!!!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技术不错啊,以后多发一点好贴让我们菜鸟学习啊。

网友:
也就是说着一款机器如果不装电池是会不亮机的 对吗 还是你说的后来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楼主是技术好

网友:
如果楼主没有把桥干来干去的话就非常完美了,我看到楼主干来干去的,估计头都要挠大了,不过你这个价格能报的上去还是不错的,我这边价格都报不上去的,修个苹果也就几百块

网友:
仔细学习了!仔细学习了!仔细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被你修好了!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修的好累吧 问题不突出 牵涉的方面太多的 不好修

网友:
修苹果的需要细心再细心

网友:
苹果的板子修着比较赚钱,就是不太好修啊

网友:
一开始就误判了 走了弯路 这样来回换桥 主板还能稳定使用吗

网友:
楼主,你真是厉害,要是我的话,早就放弃聊,早就换板子了,这个赚了多少钱呢

网友:
楼主的1300大洋也是收的爽快啊,像这样的故障我们应顶多几百块啊

网友:
修苹果的进水机器都不容易啊!脑细胞不知道要死多少

网友:
这种小桥你是怎么值球的,我植了好几块都没耐心了

网友:
苹果感觉也特别容易进水,刚好就进在触摸板上,然后触发不了

网友(2018-04-24):
现在 这么好的内容 都收费了 ,

网友:
像这种苹果进水严重的,我都是直接拿给同行了,自己搞不定的,技术还不够啊

网友:
电源瓦数问题导致不插电不开机,用120瓦电源的电源头

网友:
电源瓦数问题导致不插电池不开机,用120瓦电源的电源头

网友:
修的不错了,没有走弯路,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有思路,没有陷入绝境。

网友:
厉害啊。修了这么多故障,其实一开始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