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4(型号2016050)充不进电 一直显示0%(折电池测有电)

楼主(2017-06-24):
检查电池正负极的 电路一定是出问题了, 明明电池有电(电池BN41,电压4.3V),  使用 电池供电能开机启动过程中会重启。 接USB 充电,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 显示正在充电,永久都是 0%。(充电电流不正常,只有0.45A,应该是系统运行及屏幕耗电,并没充电 ) 断开USB充电 立马关机。。 谁有这手机的 PCB图 或原理图?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2337&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01 参考这篇文章, 打开主板背面一看 ,U1901 果然腐蚀了, 果断折下 后,仍然无法正确检测 电池电量。看来是这里进水了,引起短路 ,或者 U602 被烧坏了。。。 不过这些芯片,淘宝上都不好找的,暂时挂起吧, 主板其他地方没发现水渍,, 目前网上也很难找到Note 4的 电路图。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图一样不

红米3X Note4位号图.pdf

红米3X Note4原理图.pdf

网友:
不是这个图纸。谢谢

网友:
电池故障,换电池试试!!

网友:
看起来腐蚀得好严重啊,这图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图一样不

这个不是我下载了,我也在找note4图

网友:
这个进水后的故障,很难根除。有图纸的话应该好修些

网友:
红米NOTE4图纸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