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拆除BIOS看能不能开机来判断EC是否自带程序

楼主(2017-06-24):
如题
拆除BIOS后按开关不触发的,EC程序在BIOS里
拆除BIOS后还能开机的,EC内部自带程序

是否可以这样判断?

网友:
一般看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
EC代程序要看EC型号的  你这样没法判断的

网友A:
哈哈,实践上我我也是像你这么判断的。基本不会错。
EC型号可以为判断标准。
因为我的知识还停留在6年前。目前修机都是靠自己的判断和假设。
遥想当初新机型上来的时候,待机无3v,5v让我懵了一段时间,后来慢慢摸索,就明白了。哈哈。

网友:
就是。现在基本都不学习了

网友:
如果主板本身就是不触发的故障,这这招不就失灵了?

网友:
一般可以的  看看 有没有单独ec  的bios 芯片

网友B:
直接示波器在待机的时候抓取下BIOS的1脚CS#是否有读取动作即可判断EC程序是否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示波器在待机的时候抓取下BIOS的1脚CS#是否有读取动作即可判断EC程序是否参与。

哈哈,这不是没有波波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实践上我我也是像你这么判断的。基本不会错。
EC型号可以为判断标准。
因为我的知识还停留在6年前 ...

我是想如果可以的话,这样判断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如果可以的话,这样判断比较快

就类似当初的EC bios,只不过把EC BIOS放进EC里了。

网友:
其实现在你去买芯片卖家就会问你的

网友D:
双BIOS,我一般未触发前。测一下EC的25 BIOS供电8脚,如果有电,说明EC不带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BIOS,我一般未触发前。测一下EC的25 BIOS供电8脚,如果有电,说明EC不带程式。

恩,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未必完全准确!还雪查资料可靠。

网友:
看是什么样的EC    就可以判断    有的BIOS   量电压也可以判断

网友:
这个贴水的不怎么样

网友:
  都是看的EC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BIOS,我一般未触发前。测一下EC的25 BIOS供电8脚,如果有电,说明EC不带程式。

这个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