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G41主板维修

楼主(2017-06-24):
主板型号:SY-G41
主板故障:不跑码:
主板维修思路:安时序来
先上个全图: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复位

内存供电:1.9V

桥供电:1.1V

总线供电:1.2V

CPU供电:1.12V

PCI-A13 A14 100M时钟: 0.6V 0.9V ,不正常
PCI B16脚 0.564V  不正常

复位PCI A11脚 3.3V

看来是时钟电路有问题

先处理一下,,加焊一下

上机

跑60 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这种板,复位都正常了,时钟还出为题。

网友:
各种奇葩问题都有   有时候主板也会不按套路出牌的  必须按着时序来查

网友:
师傅思路清晰,按部就班,学习了!

网友A:
还是把芯片换了  加焊 冷了估计又不行了

网友:
我主板都没修过,我就觉得没价值,也没学修台式主板

网友:
最好换了它,返修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芯片换了  加焊 冷了估计又不行了

我也是经常加焊,返修了几次,还给人觉得手艺不行,难道比那些万用表都不会用只会换的还不如?不过有些时候时钟芯片不好找,这个几十块的,实在不想去买,加焊能行的就那样了,回来了再说了。

网友:
LZ思路还是不错,按时序修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经常加焊,返修了几次,还给人觉得手艺不行,难道比那些万用表都不会用只会换的还不如?不过有些时 ...

有道理 毕竟修一块才30

网友:
思路·明了·一步一步搞·

网友:
师傅思路清晰,按部就班

网友:
思路清晰,万用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