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32 板号;DA0U93MB6D0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6-24):
HP  TPN-Q132  板号;DA0U93MB6D0  开机不显, 各大电压正常的,那个集成桥换过的了,BIOS X宝刷了不行,是这样的,不上内存0.53,上内存上0.63跑回0.55不动了,各位帮助下,谢谢

X宝要的

网友A:
AMD的 很多都是桥问题的,搞了桥还不好 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 很多都是桥问题的,搞了桥还不好 就难搞了。

桥换过了

网友B:
内存的条件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条件查了吗

内存供电有的

网友C:
这个桥假货太多了……我买这个桥吃过大亏...要么不跑码,要么跑码不显,要么可以亮机但是某个usb数据脚直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桥假货太多了……我买这个桥吃过大亏...要么不跑码,要么跑码不显,要么可以亮机但是某个usb数据脚直接 ...

我换了一个85元说全新,不知给坑了没
故障一样

网友:
内存供电的问题居多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我这里也有一台

网友:
你这个是三合一的桥吗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上次修到一台不通电隔离保护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