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 跑完码不显示(集显独显都不显)

楼主(2017-06-24):
ASUS H61M-E 跑完码不显示(集显独显都不显)
跑完码不显示,换过CPU,换过显卡。刷了一个BIOS   外接USB大小写正常
求思路      供电什么的都查了      集显供电没有

网友A:
集显供电没出来肯定不会亮机的   网卡坏也会导致不会集显供电的  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没出来肯定不会亮机的   网卡坏也会导致不会集显供电的  看一下

网卡应该没有坏,周边无短路  温度也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应该没有坏,周边无短路  温度也很低

你确定跑完马了吗?

网友:
网卡坏也会导致不会集显供电

网友:
对于主板,刷bios不好,就别研究了,便宜

网友:
独立显卡也不显示吗??确定跑完码了?还是快亮机卡住了???

网友:
修下集显供电

网友:
集显不显示,会不会是VGA接口问题?
PCIE插槽的独显不显示,建议你条件时,可以换IO试试,我今天修了个机器,发现了IO竟然可以控制PCIE X16与CPU之间的数据传输。
链接:修复华硕H61 M-E R2.01的显卡插槽不能用-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776-1-1.html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