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2-3421

楼主(2017-06-24):
戴尔 12-3421 报警7 声 显卡 屏线 屏 都弄了 还是不行 有遇到过的吗
显卡
戴尔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桥是什么桥

网友:
AMD的话,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具体看下电流变化 这个报警多在AMD的北桥故障中出

网友:
你这个是Intel还是AMD桥,如果是AMD的话北桥问题大一些

网友:
北桥 加焊就OK

网友:
北桥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