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50G短路隔离

楼主(2017-06-24):
接到一台宏基5750G笔记本,接上电流表大电流。大短,拆开后测得19V直接对地短路。拔掉电源接口小板单测主板不短,于是锁定短路位于接口小板,后来发现是接口19V再穿过主板洞的夹层短路。(由于夹层打火所致19V和GND直接相连不好断开,而且浪费时间),于是隔离切断19V走线,接口19V直接引线到不短路的那一端。打上胶,短路排除开机OK

网友A:
不错不错,,之前碰到个华硕的也这样

网友:
直接飞线也是最简单最粗暴  收钱了事

网友:
楼主是牛A与牛C之间呀

网友:
b460板层短路的常见。上次哇了个大洞。好了

网友:
厉害了,,这招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之前碰到个华硕的也这样

我之前碰到的华硕的,板层短,没有小板,必须挖开,结果挖了个大洞才好

网友:
这种小板直接飞红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