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01W无电源维修

楼主(2017-06-24):
显示器型号:优派VA1901W显示器故障:无电源
下面是维修思路:
第一步:上个全图

插电:

拆机

电源板:

这种电源板少,淘宝不便宜啊!
故障位置:

还炸
这么多,怎么修啊!!(对小白来说)

想了一下,,有几个屏坏了,,外壳跟电源板都是“,刚刚的”

对着接:
5V  GND 开启 ADJ
接好!

装好!1

装好,。拷机
现在想想:很多,,废件,,到时候,还有有用的了!高手飞过!小白可以看一下!

网友:
这个就刷掉吧

网友:
楼主变废为宝值得发扬。

网友:
666啊,向你学习,非常宝贵的经验,后面遇见我们也可秒杀了

网友:
     省钱又省力

网友:
初级短路修起来没什么费事的,交流-整流滤波-开关管-电源芯片-二次供电-反馈,基本就这几部分没几个原件,改板的话还要该线路,有些机器是低电压开启的就麻烦了

网友:
淘宝上买几个通用电源模块(集成mos管的),换上去就好了,不用换板

网友:
卧槽 搞鸡巴啥认证啊 搞的尼玛图片都看不了

网友:
LZ直接换电源板了,像这种情况可以改一个电源模块。。。。。。。。。。。。。。

网友:
看不到图哦 这种直接换板哦 , 懒得研究

网友:
电源板好修,修好几率高。比主板好修多了。

网友:
图真多,说实话,这个价值不大,因为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烧的挺严重的,开关管,限流电阻,电源管理芯片都烧了。说实在话烧成这样我就怕修了

网友:
直接用通用电源板改就行了,快速维修

网友:
电源   板坏  一般都能修好  不用换板的  呀

网友:
这种电源板只要电源IC不是那种少见的型号,还是很好修的。初级也没有几个零件

网友:
直接改块板子算了。又快有省力。

网友(2017-08-03):
    维修电源板故障是最基础的技能,不过有闲置不用的电源板代换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维修电源板故障是最基础的技能,不过有闲置不用的电源板代换也是提高维修效率的选择,闲暇的时候再修也行!

网友:
修这种电源板最怕炸了,心境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