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CFT3S(联想一体机C455/C355)触发上电0.5A左右不动,32.768晶振只有一脚有波!...

楼主(2017-06-24):
~~板号CFT3S(联想一体机C455/C355不详,没有后壳)。
待机0.03A,触发上电0.5A左右不动!
VCORE_GD、ALL_SYS_PWRGD、APU_PWRGD、PLTRST#(持续3.3v应该低电平有效?)都有。48兆晶振波形完美,其他主供电都测得正常。。
此板为 AMD(CPU、桥、显卡集成在一起的那种)。
AMD三合一CPU左下角 CN4505 8M BIOS刷几个、内存左下角 CN300 4M BIOS也刷过、AMD 三合一CPU加焊无效,TB买了一个换上老样子!!
----就只发现AMD三合一CPU正上方的X4500 32.768晶振只有一脚有波形!有波形的脚电压为0.69v,没波形的脚电压为0.58v~~哪位实测过此晶振一脚无波形是否正常???
还是像高手说的没调好波波抓不到呢?
触发上电0.5A的故障---除 假焊CPU、换CPU、刷BIOS等手段之外是否还有绝招呢....?

网友:
这字体,好个性,,,

网友:
一个角有波没遇到过   ....

网友A:
兄弟,我现在问题跟你一样。你搞定没有

网友B:
楼主。机器好了嘛。最终什么情况呢!

网友C:
哎呀,疑难问题就得慢慢查找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现在问题跟你一样。你搞定没有

那个AMD 三合一CPU不良----导致的~~~但是这个CPU我在TB上买两包上机,做上都都不行----最后退回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器好了嘛。最终什么情况呢!

~~~换过两个集合CPU无变化,从我技术的角度看应该还是CPU有问题----所以能查的都查了,只有集合在CPU内的桥没法查条件....最终退回给同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呀,疑难问题就得慢慢查找了,呵呵

~~~如果技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试试吧------

网友(2017-07-24):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现在问题跟你一样。你搞定没有

我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换了CPU就好了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个AMD 三合一CPU不良----导致的~~~但是这个CPU我在TB上买两包上机,做上都都不行----最后退回给客户了 ...

兄弟,我的换了一个新CPU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的换了一个新CPU就好了。。

其实是桥的故障----买不到好的芯片,就没得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桥的故障----买不到好的芯片,就没得修。

一般买芯片上淘宝找小猪啊。。。。。

网友:
无需猜想 直接干CPU 就好    这种芯片也不算太贵

网友:
疑难问题就得慢慢查找了,碰到这样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买芯片上淘宝找小猪啊。。。。。

找小猪也不见得有靠谱的芯片----因为他也不知道进的货是啥情况~~~这个三合一CPU,表面电容都不短路照样是坏的!

网友(2017-09-25):
楼主的bios程序还在吗?发上来用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