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60 E I7 不触发

楼主(2017-06-24):
今天接手一台神州K660E I7 的 独立显卡的,不触发 有待机 3V 5V 也有,电流0.01A ,开关灯可以亮 电流不变,刷过BIOS ,不管用。有遇到的 吗,我自己感觉像是桥芯片的问题,但是不能确定 也没有找到
,有遇到的迅友 ,给提示一下。谢谢
芯片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没人遇到吗

网友:
桥的问题大呀......

网友:
我现在也是猜测 桥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查下触发条件 和待机条件正常不

网友:
桥的故障率不低 先找个资料查下触发条件 确定下

网友:
查一下ec和桥的工作条件,看看是否满足,再判断是不是桥的故障了

网友:
由于没有找到资料,先定了一块桥 。先换试下。

网友:
这个桥容易挂。我换了很多了。

网友:
跟大家汇报下,确实桥的问题已经修好的。在这里要提醒 大家 ,这个桥 有好多假的,我第一次 图便宜 发了50的,上去 3.3V 直接短路(肯定不是焊接的问题),我也没通电,又发了一家 上去 没问题。大家小心。

网友:
如果是SR17E的,换桥试试

网友:
小桥现在坏的也很多 可以换桥试下 不过成本很高哦

网友:
测EC的条件了吗?测ec给南桥的高低高信号了吗?测南桥的待机条件了吗?所有供电对地打阻值了吗?

网友:
SR17E,SR17D,都是很多坏的,有个惠普的桥短路 ,换了一个用了一星期又烧了,短路,不敢换了,换板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吧帮助 ,我换桥 就好了。

网友:
版不对货,待机只有3V,5v触发后才出

网友:
看下EC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供电条件估计满足,,,,,,,,,,,,,,

网友:
好像是som电路出问题了、。你重点看下

网友:
神舟的我还真没遇到过!!!我们这个城市神州的很少

网友:
查下VCCRTC电路,这个机子这问题的遇见过几台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开机触发 有反应  电流无反应

网友:
看看是不是Sr17E 这种桥坏的多,是不是这种

网友(2017-07-24):
自己先看下 触发满足没有  别来不来就怀疑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