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425

楼主(2017-06-24):
联想H425开机电流为0.7几 ,CPU上,,从下往上第3个电容拆掉秒杀。

网友:
这个也发。没图。上图

网友:
说的是个啥。。。

网友:
来个详细点的.....

网友:
忘了发图了下次遇见 拍个图片  发上面

网友:
rtc的电阻吗

网友:
这种AMD板载CPU的都是通病

网友:
下次再发这种不带图的贴子  就删除扣分了   不然会员都模仿这样发贴  你觉得好吗

网友:
无图,省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网友(2017-09-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开机,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两台都是这个问题。这个应该是这个电容容易漏电造成的,拆掉就可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