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450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7-06-24):
B450能正常进系统,各电压正常,运行大点的程序秒掉电,温度应该还没起来,求大神指点

网友:
都不说请楚看都看不到

网友A:
看到很多贴子说是南桥,看来是想多了,加热显卡就好了

网友:
看图纸维修呀。

网友:
这种加焊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很多贴子说是南桥,看来是想多了,加热显卡就好了

楼主做好散热,防止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很多贴子说是南桥,看来是想多了,加热显卡就好了

这款机器加焊容易返修,散热做的好一些吧

网友:
加焊容易返修,散热做的好一些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哦,很有可能

网友:
学习学习,吸取经验,下次好用,嘿嘿

网友:
试试BIOS掉不掉电

网友:
MAINON没信号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个BIOS看看哦

网友:
有没有试试显卡

网友:
刷BOIS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清清灰应当可以解决吧,,一个学校,经常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就好

网友:
查一下隔离是不是正常导通哦

网友:
鲁大师测试一下,不行有可能温控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 最后愣是没搞定

网友:
楼主最后能把解决的方案发出来吗

网友:
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
应该是桥虚了吧

网友:
这种要排除温控 BIOS

网友:
也有可能是滤波不良

网友:
或者是3 5V 带不起负载

网友: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少电压吧。

网友:
查下南桥,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检查散热,再看cpu供电和显卡供电

网友:
应该温控 问题

网友:
这年代,有钱赚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换个温控试下

网友:
换个温控试下啊

网友:
显卡问题哈哈

网友:
以后最好配图说明,这样大家容易看懂

网友:
B450好像好像啊 B系列总感觉质量差了点

网友:
一般都是BISO,显卡。 要就是那个电压供电不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先换聊南桥再说

网友:
掉电前,你测试电压是不是都正常,掉电后你在测测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看到很多贴子说是南桥,看来是想多了,加热显卡就好了

网友:
各电压说清楚些。,这样说好难实际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更换内存试试,或者看看是否有异物或者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