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6S用电池没问题,插上适配器一会就死机。

楼主(2017-06-24):
HP4326S用电池没问题,插上适配器一会就死机。

怎么下手给点思路。。。

网友A:
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没有

网友:
适配器换个试试,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有修到过一人,用电源就会花屏死机的,,是因为显卡坏了,电源就用独显,,电池就自动用集显

网友:
你看看温度。。这个机器散热片坏的多

网友:
我修到个三星死机的  用一会死机  有时候开启就死机  跟你情况差不多  最后放弃了

网友:
拆出来查下适配器检测

网友:
遇到过一台ASUS的只要插适配器就会死机 最后没搞定退了

网友:
这问题还真不好搞,估计与供电稳定性有关。

网友:
惠普的ocp_oc#信号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由ocp电路直接发送给南桥的        只要南桥没有收到这个信号就会出现假死

网友:
用示波器测各个电压 的波形吧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电压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保护隔离和适配器检测信号看看

网友:
肯定不是适配器问题,楼主维修用的都是可调电源吧,如果有问题,其它机器用也会有问题了,

网友:
查电路问题啊      这个就不是一句两句说清楚了     太麻烦就换主板吧

网友:
解决了。显卡问题,重做好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

网友:
这本子我上次遇到过用电源进系统白屏,用电池可以,后来加焊显卡好了,但用不长时间,过了半个月又出现这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