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B75主板开机四声报警代码55,内存供电1.1

楼主(2017-06-24):
一块蓝宝石B75主板,使用中突然蓝屏,怀疑内存原因,更换内存依然蓝屏,测内存供电只有1.1V,驱动芯片为RT8120A,测试1脚BOOT脚12V,5脚12V,7脚0.6V,怀疑芯片坏,坏板上找到个一样的换上,问题依旧,又换了上下MOS,依旧,又怀疑反馈电阻坏,拆下测量,一个为730OH,一个为1.18KOH,正常,至此,无招了,还有什么为导致内存电压偏低呢??????

网友:
这是主板图片

网友:
为什么我上传的图片看不到呢?

网友:
蓝屏的原因比较多 在winPE下 有没有出现卡死 反应慢的情况,还是系统已经安装的过程中蓝屏的 ?又或者是已经安装完成 进入系统使用  或启动中蓝屏的  硬盘 内存 CPU SATA线 都会导致蓝屏的

网友A:
蓝屏代码多少。如果供电低。还是先修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多少。如果供电低。还是先修供电

蓝屏后再开机就是响四声,不显示了

网友:
现在是不显示,测得内存电压1.1V不正常,诊断卡跑到55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90-1-1.html如何上传图片请看这个贴子

网友B:
这个应该还是内存供电偏低引起的,修内存供电

网友B:
换掉反馈电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反馈电阻可以吗

离线测量了,阻值是正常范围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还是内存供电偏低引起的,修内存供电

知道是内存供电的原因啊,问题是已经换了PWM芯片,上下MOS管,反馈电阻也是正常的,这个芯片反馈脚电压是0.6V,是正常的吗?输出还是1.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