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超极本笔记本开机不断重启不插键盘还不触发

楼主(2017-06-24):
今天遇见了一台DELL5470 自动重启,把键盘扒了还不触发,原来这机子需要插键盘检测到开机信号,键盘检测到才能触发,而不断重启也是键盘引起,拆键盘短接29脚开机就不重启了。第一次遇见这个的问题。

网友A:
开机键做在键盘上面肯定会影响啊

网友:
硬盘认到没有

网友B:
现在的机子有硬盘 没有系统也会这样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做在键盘上面肯定会影响啊

这个机子开机键没在键盘上的,键盘跟开机键分开的,这新型机子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

网友:
键盘上有开机键 所以 你说的要检测键盘 是对的

网友:
认到了啊!那边又没有问题怎么会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子有硬盘 没有系统也会这样

目前还没遇见过这样的机子。。。。。

网友:
确实是不多见到的问题点

网友:
不插键盘还不触发!这机开机键在键盘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