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7-06-24):
ACER E1-471板号DAZQSAMB6F1 开机电流跳变一切正常键盘大小写灯可以亮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没有暗屏现象。拆机测屏接口发现BL_ON开启信号为0V故强制3V开启故障依旧追查发现BL_ON来自HM65。先放下这边不管测屏线正常换屏故障一样。在测EDID 电压为3V无波形。也是来自HM65。现在求教是否为HM65损坏导致因手中没有这个桥先上来询问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打值  lvds  看看有没短路  有的短路的话 应该是南桥了  没有短路的话  看看屏 供电3.3 有没有  如果没有 可以尝试在板子上 飞线试试

网友A:
这机器是AMD的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772000,这显卡坏的多,一般我都是直接换显卡修复。

网友:
换个试试

网友:
桥坏道可能性大   ....

网友:
查看LCDVCC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个南桥试试吧,还有所有屏供电都测完了吗,这个机器应该要有EDID南桥才会出开启吧。

网友:
什么AMD lcdvcc 的就不要怀疑了。肯定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AMD的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772000,这显卡坏的多,一般我都是直接换显卡修复。

这个你还真记错了

网友:
没有芯片可以直接加焊看看。有时候只是虚焊而已。上次我修的一台进水的是断线。

网友:
加焊涛声依旧。先跟客户谈下价格订个桥回来换试试。9成把握觉得是桥问题了。现在等客户回电他可能要买新的。有消息我会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还真记错了

啊哈~~~·岁数大了,是时候退出了哈哈~~~~~~

网友:
先把南桥加焊一下嘛

网友:
或BIOS 写一下

网友C:
这机器是不是屏线爱坏那款??

网友:
难搞就不要搞了  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是不是屏线爱坏那款??

补充  我不否定你量错了没   请先换根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