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K-571G-546J

楼主(2017-06-24):
版号:A5WAH   LA-B991P  REF:1.0

故障:机器进水,主电短路

故障修复:电流变电压调到1V,电击,电流4A多,无意间手触到CPU供电的上管PQ801发烫,难到管子挂了,仔细摸原来是旁边的主电电容。

去掉电容,加电触发电流0.2不动了,仔细观察板子发现PU701腐蚀严重,看下型号APL5930他,看了下图纸是3.3V产生1.5vs的芯片,料板上面拆个放上去,电流0.4几,没有电流跳变,测试下内存的SPD跟RESET都有,用万用表测试内存的200脚跟202脚,发现200脚1.7V,202脚3.3V,大家都知道,正常CLK与DATA这两个信号都是3.3v,拿掉内存200脚电压3.3,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内存坏了,换店里测试内存,机器亮机,说的不够仔细,大神们就过过算了,BIOS跟图纸等我认证完再上传,谢谢

网友:
新手就是可怜呀

网友: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