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23-1026CN 版号ipisb-ab显卡位置图片

楼主(2017-06-24):
修一个HP一体机,型号是HP 23-1026CN  版号ipisb-ab,显卡位置被人动过了,现在机器正常开机键盘灯正常,屏幕不显示,有进系统声音也不是暗屏,求助显卡位置图片,我有现在实拍图 ,有修这个机器的帮忙给看下,最好拍个图

网友:
这个找的机会真不太大啊

网友:
我有联想的一体机  也是能听到进系统生意  屏幕不显示,blos我刷了  屏我也试着换了一下  还是不行  在考虑是不是要换主板

网友:
排线电压是否正常上去,查一下

网友:
屏供电呢  看看少亮屏条件不

网友:
可以去某宝买个板子回来,看完以后,再把板子发回去

网友:
此机器已修好,换了显卡好了,显卡型号是N13M-GE1-B-A1,N卡一般是很少坏的,下面会上传此机的另外两个BIOS ,无线下面 ipisb-ab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