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W这个六角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6-24):
华硕X552W电池接口位置进水腐蚀了,特别是那个丝印SHE的六角芯片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芯片

补充内容 (2017-6-27 13:21):
已经解决,谢谢lajidong的回复,型号INA199B3DCKR

网友:
估计应该是检测电池和适配器的,不知道什么型号可以代换。没同型号的料板,已经困扰一个星期了,想求助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点位图上应该有吧,你有点位图呢

网友:
论坛  下载  图纸  对照下

网友:
点位图,FZ格式。看连什么信号,找料板拆。

网友A:
SHE对应型号:INA199B3DCKR
26V、双向、零漂移、低侧或高侧、电压输出、电流分流监控器

网友:
你对照着班号找一下看看有没有点位图,看一下链接到什么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E对应型号:INA199B3DCKR
26V、双向、零漂移、低侧或高侧、电压输出、电流分流监控器

谢谢高人回复,就是这个。

网友:
看看不装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