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检修:5S不开机

楼主(2017-06-24):
机器是表妹寄过来的,故障不开机,在询问后得知5S一边充着电一边就黑屏了,且屏幕右边上发烫,拿到其它维修店说是主板坏了,修一下200-300,得知我在修手机,就发了给我。
手机拿到手拆机后夹电源一看电流爆表,一看就知道主电源大短路,一摸U3发烫,赶紧从料板上拆了个安装上,完美开机!

网友A:
这样修一下    收钱不的啊   表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一下    收钱不的啊   表妹的

说实话,不好收,主要是亲戚收了100大洋算是优惠价

网友B:
妹妹收啥钱,谈钱就俗了,俗了啊。
长的好看的妹妹是不能太俗气的,但是长的不好看的妹妹,不谈钱难道谈感情吗?

网友:
呵呵呵,还是表哥历害啊,两下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妹妹收啥钱,谈钱就俗了,俗了啊。
长的好看的妹妹是不能太俗气的,但是长的不好看的妹妹,不谈钱难道谈感 ...

还是谈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妹妹收啥钱,谈钱就俗了,俗了啊。
长的好看的妹妹是不能太俗气的,但是长的不好看的妹妹,不谈钱难道谈感 ...

长得不好看的   只能是  小弟把机器修一下   正常 收   我有点事 先撤了  哈哈

网友C:
真是幸运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幸运啊,呵呵

呵呵,如果复合性故障就更爽了

网友D:
下次发帖子的时候最好是配上几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发帖子的时候最好是配上几张图片

知道了,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