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加电0.109不开机

楼主(2017-06-24):
客户机器故障加电到0.109不动,版号LA-8131P    。     1,维修思路,首先THINKPAD机器有通病,大家都知道,俺就不多说了,按开机右下角红灯指示是亮的,就是不加电,电流表测试加电0.109不动,套路啊,心中一喜,捡钱的生意,放电呗,然而。。。。。。。。。。。。。

网友A:
这个电流是不是CPU供电没产生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类供电问题,有图纸和点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是不是CPU供电没产生呢

翻页看 已经写出问题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是不是CPU供电没产生呢

这个帖子可以翻页,论坛新功能吧

网友:
电阻虚焊,没图纸就没法修

网友:
问题出来了吗。就是供电问题

网友:
这个种问题症状很明显

网友:
修好了没 关注

网友:
图都没有  叫我们怎么看 完全不知道怎么说什么

网友:
要是有图纸对着那更完美了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直接

网友:
没然后了

网友:
触发不上电

网友:
厉害了楼主,可惜图纸没上传

网友:
是不是95831芯片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走弯路,好厉害,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