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大短

楼主(2017-06-24):
开机大短充电mos4466管烧了个洞修好过后待机 按开关过后 先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图纸没钱下

网友:
待机高吧 正常不应该

网友:
触发后0.019?待机还存在不

网友:
检查各供电出来吗!

网友:
触发后 不上电 先简单查下基本供电 没有图纸估计要耗点时间了

网友:
触发后 不上电 先简单查下基本供电,看看各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不触发的话就检查最基本的供电,ec和桥的供电,开关信号等

网友:
先看看按待机方面的问题

网友:
能触发了吧,是不是后边拉低了,

网友:
查查供电哦

网友:
看样子触发了,桥已返回slp_s3# s4#,3vs、5vs转换电压都没出来吧?查下susp

网友:
这个板子做工真不敢恭维

网友:
修好了吗?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