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 SE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6-24):
1、 ASUS P5KPL SE 无CPU供电
A、除CPU供电外,其余都有,测CPU供电旁边的三个脚管为VCORE_EN ,拆掉这个,点亮了
B、过了一会儿又没有CPU供电了,用表笔测PD4 2脚时,没反应,但在测PD4 1脚时,突然又有供电了,这个脚的电压为1。2V,于是将这两个脚短接,一直点亮。
C、一会又不行了,没办法换AP-AK OK

网友:
这个芯片是RT8803这个芯片很少出问题  主要是开启信号 连接一个VTTPWRGD 的102排阻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