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 重摔6sp 不开机 经验

楼主(2017-06-25):
今天有同行送来一台6sp 不开机 机器 拿到别的同行那修过到我这属于2修机器
首先先检查一下外观 外壳sim卡槽位置有内凹和弯曲
先用itunes刷机
一链接电脑 直接进DFU
跳恢复模式的时候爱思 显示序列号为空
无苹果标志出来 刷机报错9 因为2修机子 第一反应是不是修不好 被偷换了硬盘?
拆开主板一看硬盘封胶还再 因为外壳凹陷位置在硬盘位置那边 决定先拆开硬盘
不拆不知道 一拆吓一跳
硬盘断线10几条
先给客人报高价 因为这种机子 不知道修到开机之后 还有多少故障等着
客人回复要修
维修开始
·························
首先 硬盘司马单活马医
接线
对于自己接线的功底还是蛮有信心的
上图
一些点旁边已经有的 通路的 不接
然后安装上硬盘
刷机  进度条也出来 一路通过
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例行检查 手机所有功能有没有正常
发现指南针 陀螺仪 重力都不能用
继续维修 先把气压感应器做更换
这里要说一下 为什么要先换气压感应器
因为
指南针 陀螺仪 加速计 和 气压感应器
都是使用同一条总线传送到协处理器上的 上面只要其中有一个感应器不能用 或 断线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体
还有就是 气压感应器 在硬盘旁边 损坏的 几率比较大
不过 更换之后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二部更换指南针
更换之后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就剩下
陀螺仪 加速计
因为要拆基带屏蔽盖所以留到最后
下图是 拆开基带屏蔽盖 后的图

有的人就会看出 怎么没有陀螺仪

这里说一下 6s系列的机子 加速计有2种

一种是集成陀螺仪 加速计的 就只有一个芯片

一种是陀螺仪 加速计 两个芯片的

在更换的时候如果没有集成的芯片可以两个单独换 因为总线是共用的

拆开 加速计后 元凶发现了 底板断线

接上线之后 测试一切正常

维修到此结束

··················································

贴子发的比较啰嗦 请见谅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网友A:
厉害了,分析的头头是道,不过一路看下来,就怕什么,就怕客户拿回去之后,又出现各种问题,再次找上门,说没修好各种问题。怕用不住。毕竟摔过的机器。不能确定那些在板层内部似断非断的,经受外力冲击下,又坏了,然后再次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分析的头头是道,不过一路看下来,就怕什么,就怕客户拿回去之后,又出现各种问题,再次找上门,说 ...

因为个人主要是想要 资料 又和个人说明 保修7天 特别提示过 小心使用 不要摔
就那部机子而言  7天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个人主要是想要 资料 又和个人说明 保修7天 特别提示过 小心使用 不要摔
就那部机子而言  7天问题 ...

报了高价。。 保修7天 客人同意吗?  你是修之前说的还是修之后说的。。。 返修真是很烦啊 。。。

网友:
维修之前和客人沟通好很重要,维修好了后续有问题才不会有纠纷,毕竟是重摔的机器,风险还是很大的

网友:
期待很久的高手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个人主要是想要 资料 又和个人说明 保修7天 特别提示过 小心使用 不要摔
就那部机子而言  7天问题 ...

但愿没事就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分析的挺好

网友C:
气压感应器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说的真好  总线顺序

网友D:
断十几条线你也敢接,返修咋办?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真事多,你分析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压感应器是什么东西啊!

测高度用的。海拔多少就是通过这个测气压换算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断十几条线你也敢接,返修咋办?

为什么硬盘掉点,焊盘没掉,感觉焊盘更容易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硬盘掉点,焊盘没掉,感觉焊盘更容易掉。

这个可能砸到的地方是在 硬盘位置  硬盘的 点也是很脆弱的 主板上的 点很多都是中层有连着柱子的 俗称的穿板线 而硬盘上的 都是线连着点 理论上 硬盘的 点更脆弱 我的见解

网友:
话说硬盘上掉点这个要怎么接啊 还可以接的吗?

网友:
不错哟,思路清晰,可谓轻车熟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砸到的地方是在 硬盘位置  硬盘的 点也是很脆弱的 主板上的 点很多都是中层有连着柱子的 俗称的 ...

当初练手的时候基本上掉焊盘的多。楼主应该是大硬盘吧。16G的肯定不会飞线的。

网友:
应该是大硬盘,16G的应该直接就换了。

网友:
掉点可是闹心的活,多练习手工提高技术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都刷过机了怎么保资料?

网友:
机器问题真多,估计客户主要想要资料,,,,,,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
老 铁  手工                 不错                          啊

网友:
电脑转型到手机,需要的是勇气,金钱,耐心

网友:
楼主焊工确实很牛   厉害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可谓轻车熟路

网友(2017-07-28):
必须有帮助,楼主技术熟练,业务纯熟,堪称楷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个人主要是想要 资料 又和个人说明 保修7天 特别提示过 小心使用 不要摔
就那部机子而言  7天问题 ...

七天信誉太差,谁遇到7天以后出问题不保修一顿来气

网友:
大神,这种客户为了保资料可以多收费。

网友:
期待很久的高手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个人主要是想要 资料 又和个人说明 保修7天 特别提示过 小心使用 不要摔
就那部机子而言  7天问题 ...

你是保资料刷机的吗 一般刷机后资料不是没了吗

网友:
学习了 维修之前和客人沟通好很重要,维修好了后续有问题才不会有纠纷,毕竟是重摔的机器,风险还是很大的

网友(2017-11-07):
引人入胜,有图片说明就是好,主要还是楼主手工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硬盘的点就直接飞线到焊盘么,,,。,, , , , , , , , , ,t

网友:
不错哟,思路清晰,可谓轻车熟路 学习了

网友:
厉害,一看就是大神级别的,思路清晰,大神

网友:
】板层看不出哪里断了

网友(2017-12-08):
摔过的就是不好搞,本来接机的时候是好的,拆过了就有可能不开机了。

网友:
器问题真事多,你分析的也不错焊盘没掉,感觉焊盘更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