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Q1VZC la-8941p 全部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7-06-24):
同行拿来的机子,我接鼠标,灯不亮,但是机子是可以正常亮机,这种不就是5v转换问题吗?这不是给我送钱吗,于是开始动工,把5V直接通到了USB口,确实右边的两个USB能用了,但是左边的还是不行

ACER V5-131 V5-171 lA-8941P 上网本图纸.pdf

网友A:
这算是修完了?客户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修完了?客户干吗?

测了有电压,D+D-对地有500左右,但是就是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了有电压,D+D-对地有500左右,但是就是用不了

看看CMOS里设置。

网友C:
有电压没有数据的话加焊一下南桥,南桥的问题大。

网友:
要么就是电阻问题 要么就是桥  没有其他的可能了

网友:
有供电就得查信号了

网友:
这个就可能不好整了

网友:
电压正常对地阻值正常是不是有个电压反馈信号到桥要修

网友D:
有了供电的话就查一下USB的信号看看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这帖子发一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压没有数据的话加焊一下南桥,南桥的问题大。

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
恢复了出厂设置,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压没有数据的话加焊一下南桥,南桥的问题大。

我想查清楚一些再动桥

网友:
我也想完结啊,能马上解决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了供电的话就查一下USB的信号看看有没有问题吧

除了对地阻值还要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