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REV 1.0 背面H61H2-LM5 V:1.0系统装不上

楼主(2017-06-24):
联想IH61MA REV 1.0  15-EP6-011001 背面H61H2-LM5V:1.0
现象:能点亮,能装XP系统  但不能装WIN7系统,装WIN7
开机时提示信息:
windowS 启动配置数据(BCD)存储文件包含一些无效信息;
对象CUID:{b3ca8eof-b903-4d4d-bb12-69359f196e93}
状态:0xc0000034
信息:对象内的元素配置在启动配置数据存储中无效
开机时要手动ENTER才能开机
处理方法:刷BIOS
BIOS2ROM1 4MROM2 2M
只刷ROM1 4M 没有用,要2个一起刷。

网友A:
需要俩bios一起刷,可能是因为这俩bios容量不一样。技嘉板Mbios是备用的,估计就是因为俩bios是一样的容量

网友:
装不了系统,大多CPU坏吧,,,没遇到过B坏的

网友:
这win7系统装不上要刷BIOS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俩bios一起刷,可能是因为这俩bios容量不一样。技嘉板Mbios是备用的,估计就是因为俩bios是一样的容量

B_BIOS是备份

网友:
联想的BIOS 坏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