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intel G41 Twin Series 2.0 跑E0

楼主(2017-06-24):
七彩虹intel G41 Twin Series 2.0 跑E0
换多个内存都不行,测系统管理总线一个为无600多欧,另一个为300多欧,600多欧的有断线,飞线到南桥旁边的R402上点亮OK

网友:
下次,可以直接飞显卡插槽,都不需要查点位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又学了一招

网友:
SMBUS两个上拉电阻一般在桥旁边,

网友:
看你发了这么多贴,没一个图,是不会上图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真巧,碰到一样的问题,照着楼主的方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