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Series 2.7 风扇转一会儿就重启不亮

楼主(2017-06-24):
1、  七彩虹CF-G6-MX Series 2.7 风扇转一会儿就重启不亮
A、测49P 红笔在上,黑笔在下,64.7K,50P 红笔在上,黑笔在下,220K,测电感LV7 LV8有电压有波形1。15V,LV6无电压无波形,拔掉内存,报警
B、装上独显后,点亮OK,但装独显后LV6还是无电压无波形。
C、该机用2天后又不亮,测无CPU核心供电,49P和50P的电压均为11V,于是直接将50P的电阻重换了一个220K的,一下了点亮了,奇怪的是,原来集显不好用,现在集显也好用了,此时测49P电压为1。0V。

网友:
楼主你发的贴子都不带图片  是不会传图片?

网友:
这种贴子好无聊

网友:
这种板子很好修的,,都可以秒杀,,,给我加点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RT8859M的通病

网友:
49脚电阻也要换掉

网友:
RT8859M里面,49脚是TONSETA,一般设计用来给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核显供电部分提供频率设定。50脚的TONSET是用来给CPU电源管理芯片的CPU核心供电部分提供频率设定。这2个引脚都是12V电压通过220K电阻得来。这也是RT8859M的通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