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h61-m开机加点掉电,一直重启

楼主(2017-06-24):
故障分析, 华硕主板开机加点掉电,一直重启, 跑线路,负责内存的场效应管电压为0.76,这电压不对,跑线路,与内存场效应管相连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0.76,芯片坏,代换同型号,电压正常 尝试开机,不亮,主板还有问题,拔掉内存,主板报警,刷主板BIOS,故障排除,主板OK

网友:
这个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图文并茂的帖子必须加分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引起的开机掉电重启

网友:
这个可以,路过学习

网友:
现在台式机很多都是BIOS损坏导致出现很多问题,有时候BIOS刷错了,导致思路错

网友:
上二天我这也有块一样的,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