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电脑初学者 电脑不开机基本解决办法

楼主(2017-06-24):
      方法1:  开机如无报警声,无电脑启动自检现象。确实很难判断。但一般都和主板. CPU. COMS设置错误和电源有关。   建议你在断电的情况下清除COMS,恢复COMS的默认设置尝试一下.
      方法2:  风扇能够启动,说明主板供电正常。   系统不能启动,首先检查一下CPU是否正常!可以把CPU拆下,放在其它能正常运行的电脑上试试,不能启动说明CPU已坏!   能启动,说明不是CPU的原因。听听启动时有没有声音报警!有报警声音就好说了,根据声音类型进行分辨。   一般这种类型,主要是CPU与主板的原因!当然,要到CMOS中,设置一下默认出厂设置,检查电压是否正常?电压不正常说明电源有问题!重新更换一个新的电源,最好是300W以上的电源,以保证足够的电源供给。
     方法3:

1、电源开关故障    当电源开关按键因为老化而导致电源开关按钮按下后不能及时复位,使开关始终处于接通状态,这时就会出现按下电源开关后,主机加电开始启动,但过4秒后自动关机的现象。    检查方法为开机后拔掉与主板PW_ON接口相连的面板开关,直接用小螺丝刀短接跳线,观察主机是否还出现4秒关机故障。如果故障消失,就可以断定开关电路存在问题。

2、RESET开关或跳线被短路    尽管此类故障出现的机会不多,但是随着电脑使用时间的增加,RESET键使用的非自锁按钮开关会因为弹性失效而出现按下后不能弹起,造成始终接通状态;或者因为机箱前面板上的按钮安装不到位或变形,导致RESET开关按钮按下后不能及时复位,长时间处于接通状态;再就是因为我们检修过程中,拉动,拔插时无意中造成RESET线路短接。这时,当我们按下电源开关后,因为主板始终处于复位状态,尽管市电已经接通,CPU风扇和电源风扇,显卡风扇,主板风扇都开始工作,但主机没有任何启动迹像。    如果我们有DEBUG卡插入PCI插槽时,我们就会立即发现复位灯始终显亮,就可以马上判断RESET相关电源存在短接现象。

3、内存有故障  内存某芯片或阻容出现故障时,有时会出现开机后主机能够加电,但没有正常启动的“嘀”声,也无内存报警声,长时间不能启动。 再一种情况就是如果CMOS设置时内存的频率或相 内存有故障  内存某芯片或阻容出现故障时,有时会出现开机后主机能够加电,但没有正常启动的“嘀”声,也无内存报警声,长时间不能启动。 再一种情况就是如果CMOS设置时内存的频率或相关参数设置错误时,也会出现加电主机能够加电,但就是不启动也无报警声的现象。  故障排除:    对于此类故障我们可以先拔下内存再开机,如果主机内存报警,说明CPU和主机基本正常。再试着清除CMOS设置后看故障能否解决,如果故障排除说明故障原因是由于CMOS中内存参数设置错误造成的;如果还不行,我们就需要使用替换法,一般都可以排除内存故障。

4、DMI数据不能被更新或ESCD数据没有设置为自动更新    DMI(Desktop Management Information)数据是一组保存在BIOS芯片中为了方便系统调用的数据集合,每次系统启动时都会校验DMI数据是否正确。对于因为DMI数据错误造成系统不能启动的故障我还没有遇到过。    ESCD(Extended System Confirguation Data)数据是保存在CMOS芯片中,用以管理计算机的资源配置数据集合。随着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即插即用技术的应用,为了避免资源占用冲突,需要由合理分配有限的系统资源(如地址,IRQ,DMA等),由于计算机的外设资源迅速增加,如ACPI,APM,USB,MODEM,INC,VGA Card等,就会造成计算机自检时间增加,导致启动时间过长。    实际上多数时候,计算机的板卡并不频繁,并不需要每次都进行详细自检,所以计算机就设计了ESCD数据来简化计算机的启动过程,如果计算机没有硬件变化时,在启动时计算机就直接调用ESCD数据来分配系统资源,控制计算机的运行,以节省计算机的启动时间。   不过,当我们变化了计算机的硬件时,如改变了CPU类型,更换了内存,增加了内存,添置了光驱,换了显卡等,如果我们没有强制更新ESCD数据,这时计算机在启动时就会仍然按照旧的配置来分配系统硬件资源,这时就会出现无法正常启动或不能识别新添置的硬件的故障。解决的方法我们只需要进入CMOS设置中的“PNP/PCI CONFIGURATION ”,把“Reset ESCD ”设置为“Enabled”(再次启动电脑后,该选项会自动变换成Disabled)却可。   ESCD数据的更新并不是每次都出现的,只有当你改变了硬件硬置,并在CMOS中进行了设置才会更新,而DMI数据的校验则时每次开机都会进行的。

5、BIOS芯片氧化或接触不良    每一块电脑主板都有一片FLASH芯片用来存储BIOS程序代码,现在的硬盘,光驱,显卡,MP3,手机上都有类似的芯片存储FireWare程序,可以方便更新,提供新的功能。不过,一些主板的BIOS为了方便更新和升级,BIOS芯片是通过IC插座与主板进行通讯,由于使用环境的原因,芯片的引脚会因为氧化而接触不良,这就导致主机加电后无法完成BIOS程序的加载,造成主机虽然能够加电,但没有任何启动迹像。

6、显卡相关电路有故障造成显示器无显示,同时PC喇叭没有接    如果显卡与主机通讯正常,但显卡的DAC电路出现故障,造成显卡的输出信号无法正常传送到显示器,虽然主机有正常启动时嘀的一声,但显示器无图像显示。检查显示器也正常,信号连接也正常,接口插针也无氧化接触不良的现象,最后只能通过替换法最终确定显卡的故障。    如果PC喇叭没有接,那就表现为主机能够加电,但显示器无图像显示,主机好像什么反应也没有。

7、CPU辅助供电接口没有接,造成CPU不能完成初始化,而使主机不能启动   随着PIVCPU的功耗越来越大,单单依靠ATX20针的电源接口已经不能满足PIVCPU的耗电需求,所以ATX电源也由2.03版本升级为ATX 12V的版本,同时PIV主板上都提供了4针的12VCPU辅助供电接口,用以扩展CPU的供电电流。如果使用的电源功率偏小或没有连接辅助电源接口时,就会出现主机虽然能够加电,但因为提供给CPU的供电电流不足,造成CPU不能完成初始化而表现为主机没有自举启动过程。

8、内存辅助供电接口没有连接,造成内存供电不足而致使主机不启动  现在内存的耗电量也与日俱增,PIV高档次的主板都提供了6针的内存辅助电源接口,以减小内存供电的连接电阻,为内存提供更大的工作电 流。如果我们使用了更大容量的内存,而没有连接内存辅助电源接口,就会出现类以的CPU供电不足的现象,出现开机内存报警或无法正常启动的现象。

9、硬盘,光驱,软驱性能部分损坏,造成电源部分不完全短路而使主机主板供电不足,造成主机不能启动    这个情况通常出现在硬盘,光驱,软驱的电路,电机不完全短路,还不致于造成主机开关电源直接保护,只是加电了主机的耗电量,致使主机的整体供电不足,造成主机无法顺利完成自举过程或自检时间特别长,表现为主机启动慢或不能启动。

       解决1:正常情况下开机会有“滴”一声短响,是内存自检声音,接着就会有启动画面出现。 如果是没有启动画面,电脑都会报警,发出声音,根据声音的长短判别电脑哪里出了故障。  有启动画面,进不了系统则是系统出了问题。   1短:系统正常启动。恭喜,你的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重复短响:电源有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电源有问题。

       解决2:启动时按F8,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启动操作系统.试一下,要不进入安全模式,设置好后再启动.

       解决3:很可能是内存问题,找一个同型号的内存代换测试。

月饼 -50 为了认证,复制粘贴,严惩

网友A:
这些看似简单 不过一些初学者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   想学维修 可以报名迅维培训

或者在线学习手机维修、电脑维修、各种维修的平台--迅维网校,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你也来注册一个吧http://edu.chinafix.com/register?inviteCode=PBO8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看似简单 不过一些初学者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   想学维修 可以报名迅维培训

或者在线学习手机维修、 ...

我认证通不过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证通不过怎么办

提交 准确的相关资料  应该是可以通过的  看下你的资料提交的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交 准确的相关资料  应该是可以通过的  看下你的资料提交的是否准确

最后一项我写的是我是初学者。然后发的贴都是我以前学习过,看过的,修过这种问题的主板,都是根据这些资料的,然后就被删除了。

网友:
字太多了,看着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