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用的EC芯片IT8585VG的问题

楼主(2017-06-24):
这个EC供电+3VA_EC的开启信号PS_ON是EC发出来的,但这个时候EC没有供电,时钟,复位,那EC如何发出这个信号来开启EC自己的供电?我算是懵了

网友:
ASUS只有点位图,实在有点摸不着头绪,我确认,当然会有触发前的KBC供电

网友:
你没有找到而已吧

网友:
EC有多组供电的。+3VA_EC只是其中一组。
你想想南桥供电就明白了

网友:
以X555LD的IT8585E为例,112脚就是+3VA供电,这个供电的产生就早于+3VA_EC

网友:
应该有早于这个供电的信号给EC供电

网友:
很好,真的非常的好,今天修的A43S EC是8572e,进水的机器,换了EC还是不行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是要节能,我还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我猜测应该是在这个+3VA_EC之前还有个电压的,楼主仔细找找,这个电压是让EC内部一个小模块先工作,然后再来开启这个+3VA_EC电压的。

网友:
ec应该是不止一组供电,你再看看还有没有线性给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