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不开机维修学习

楼主(2017-06-24):
如下图开始测量维修:

根据实测数据基本正常,接下来上CPU,插内存,看待机是否正常。

当测量跳帽,南桥晶振有误差。

测量3VSB,上述都正常。然后直接检查IO的触发电路有没有问题。

IO芯片型号:NCT6776F,这个IO的触发脚位:61-60-64-63。

忽高忽低跳变,IO芯片63脚为OV,IO芯片63脚正常是5V,是用来拉低绿线的,看来还是63脚和

绿线之间有断路。从IO芯片63脚跑线路,一直跑到南桥附近,发现有腐蚀现象,果断接上。

马上插CPU,插内存,正常触发。MD跑55,果断换内存啊。诊断卡跑19、55这些代码的时候都

是内存不过或者BIOS有问题,先刷BIOS吧。在网上找到华硕的BIOS,连续试了5、6个BIOS后,

终于刷亮了。到此故障修复!

附件已上传。

网友:
厉害  主板都那么用心去修理  我们果断叫客户直接换

网友:
断线好像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改不掉看帖的习惯 加分

网友:
PS_ON断线,捡钱的货,,不用动脑袋,钱就到手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待机条件就测个32.768K晶振,跳线帽和3V待机电压判断没问题就结束了?那INTVRMEN,DSWVRMEN,SRTCRST,DEEPWROK这些信号有问题怎么办?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改不掉看帖的习惯 加分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这样的板子 也是BIOS损坏 一刷就亮了

网友:
一般来说。拿到板子都先清理一下,看看有没有外伤。腐蚀之类的还是很容易直接发现的吧。

网友:
看帖看到很多线路腐蚀的,有腐蚀的板都不稳定的,直接换板吧。

网友:
华硕PS_ON断线的有点多,我也修到过几个

网友:
这个问题  华硕还是很多的 就像当时华硕的g31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