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昭阳E47L无背光开启电压

楼主(2017-06-24):
      接Lenovo 昭阳E47L一台,通电电流正常,屏幕能够看到log字体,初判定屏幕背光没有开启或背光电路坏,拆机测量屏板主供电3.3V,灯供电19V正常,背光PWM 3.3V正常,BL_ON 开启电压只有0.35V,不正常,往后查屏接口到主板接口线是否有断线,LID是否正常,接口电路旁接电容有没有短路,各上拉电压,电阻,皆正常,查Q6 LCD_BK_OFF# 控制三极管,3脚集电极电压只有1.1V左右,2脚控制端没有电压为正常,1脚接地,判定Q6(PDTC144EU)不正常,更换同型号后,BL_ON 开机3.3V正常,至此板修复ok。

网友A:
   直接把屏供电拉过去  断开开启后极   OK。

网友:
没切图看着文字费神啊

网友:
没图看的有些累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提醒,找到最终的问题才是维修价值的体现。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提醒,维修的最高境界找到最终的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一般安全起见都是直接飞LCDVDD了

网友:
一般的拉个·LCD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屏供电拉过去  断开开启后极   OK。

这样不是很好!还是按照工厂原来的比较好!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如果快修的话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