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H61 M-E R2.01的显卡插槽不能用

楼主(2017-06-24):
故障:玩斗地主游戏会死机蓝屏,且pcie插槽不可用。
分析:这是返修板,昨天挖了个三极管(控制cpu开启的),修复了不亮机。
上PCIE假负载,触发,测试PCIE测试点,发现pcierst#上电瞬间为4.5V,持续1s左右掉成0.2V。

换掉上拉的822电阻,无果。取下电阻测量,发现阻值正常。怀疑是IO(OU1)拉低的,断开822排阻下面通往IO的电阻(33Ω),上电,pcierst#果然恢复了3.3V,镊子短接开关针上的复位,也可以复位PCIERST#,但上显卡仍旧不显示。找料板,没找到同型号IO,加焊了也没有用。
显卡使用的是pcie x16的插槽,板上还有2个PCIE X1插槽,大胆飞线俩插槽的pcierst#,且断开pcie x16与EC连接的电阻,触发后亮机。

显卡插槽的PCIERST#是IO给的,手动复位开关针此信号有跳变,不代表pcierst#复位正常。至于玩游戏死机蓝屏啥的,明天去装系统测试下,如果没有哪个电压不正常的话,就只能建议客户做好散热了。

若是觉得有点意思,请加分,谢谢!
补充:今天给主板装了个64位的WIN7,PCIE X16上挂一个普通显卡,客户自己下载,并试玩QQ游戏,不一会死机了,鼠标灯都不亮。无法短接开关针关机。
重启,挡代码3B,再自动重启,再挡代码4F,再自动重启,挡代码55。
手动重启,依旧。
拆掉所有外设,重新安装CPU,扣掉CMOS电池,重启,故障恢复。进系统提示,系统文件损坏。
重装XP系统,正常玩qq单机游戏,网络游戏。目前就这样了

网友:
小IO现在什么问题都有了!不过修好就好!

网友A:
以前,PCI-E插槽曾经借用过小插槽的时钟,顺利修好。

网友:
可以的,有耐心啊

网友:
用PCIE X1的复位飞线到显卡槽的复位,学习了

网友B:
一般能用小槽代替  之前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能用小槽代替  之前修过

要是早看过你的那些贴,应该会节省很多摸索时间。去你空间看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PCI-E插槽曾经借用过小插槽的时钟,顺利修好。

差分时钟的2根线,在主板上面故意走的歪歪扭扭,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统一的长度。你飞线用的线,应该长度是一致的吧。如果发现PCIE X16的地址线和数据线与CPU之间的耦合电容出现问题,请问是从料板上拆一个,还是全换?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分时钟的2根线,在主板上面故意走的歪歪扭扭,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统一的长度。你飞线用的线,应该长度是 ...

这个应该换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PCI-E槽的复位信号是IO给,排阻是上拉提供供电,并不是你想的那种显卡槽数据交流。没那么复杂。PCH把PLTRST平台总复位发给IO之后,IO发出PCI-E的各路复位信号。只不过新塘5535D这IO芯片损坏率确实比较高。16X槽的复位信号出了问题。因此借用1X的复位信号来修复这是个十分明智的手法。移花接木有时候也是种十分好用的方法。

网友:
原来还能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差分时钟的2根线,在主板上面故意走的歪歪扭扭,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统一的长度。你飞线用的线,应该长度是 ...

坏几个,换几个,为什么要全换啊。

网友:
这个可以啊 !飞线解决问题,822排阻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E槽的复位信号是IO给,排阻是上拉提供供电,并不是你想的那种显卡槽数据交流。没那么复杂。PCH把PLTRST ...

汗颜,,,短接复位开关针,PCIERST#有跳变,是手动的复位,不是说显卡插槽有复位,是我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几个,换几个,为什么要全换啊。

好的,谢谢

网友E:
技术可以  额  要是同行的   你就哭着收钱吧   要是客人的  你还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可以  额  要是同行的   你就哭着收钱吧   要是客人的  你还算不错

这是几个意思,我看不懂,是同行的,前天老板就收过钱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板子在我手里就是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