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MD102待机0.16 板号 820-3115-B

楼主(2017-06-24):
MD102 12年中的I7 CPU。和MD101一样的板子就是CPU不一样,待机0.16,不触发,有时候正常自动开机,但是无限重启,有时候进系统过几秒就重启,重启后立马黑屏,又重启,每次重启的时间越来越短,现在基本不能自动开机了,每次都待机0.16,但是充电正常,亮黄灯,也能充电,原先是好的,换了一个BIOS就这样了,把原先的BIOS换回来也这样(原先的BIOS没动过,芯片和程序都没有动过,换的另一个芯片,刷的原机备份出来的,装上就这样,装上第一次进系统,过几秒掉电重启,然后就无限重启了,),BIOS备份过的,刷回去也不行,有遇到过的大神吗,

网友A:
你这是上电池待机0.16,还是光板呀!光板电流明显偏高了。

网友B:
不装电池待机0.16A电流偏高,裸板待机是0.027A。

网友:
0.16待机太高了,无限重启的话,楼主还是查查电源检测那方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上电池待机0.16,还是光板呀!光板电流明显偏高了。

不上电池,0.16, 但是有时候又可以开机,不过点不亮,开机电流到0.33左右,很奇怪,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电池待机0.16A电流偏高,裸板待机是0.027A。

不上电池,插上电源,瞬间有0.02的待机,马上会跳到0.16

网友B:
820-3115-b这款机器好像是要插电池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0-3115-b这款机器好像是要插电池才能触发。

插不插电池,都不触发,实际不插电池是可以触发的,但是不上电池待机0.16也有问题

网友:
不装电池待机0.16的话就有点高了,看看是不是有短路或者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谢谢各位解决了,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0.16的电压应该是自动开机已经上电了,

网友:
你这个待机就不正常,最好是先解决待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