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戴尔Inspiron14-3443奇怪问题!!

楼主(2017-06-24):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的戴尔Inspiron14-3443.板号:13269-1  PWB. FX3MC   RAV:A00   .刚来的时候插电待机电流0.04,开机没反应。心想待机有点高!准备拆板检测,全部拆机完毕,一插电待机变成0.01了。随后开机,居然能开机。附属设备一一装上也是0.01.正常开机!  请问为什么来的时候待机0.04,拆完就变成0.01了呢?搞不懂!有大神碰到的吗?

网友:
这种还能咋说啊,正常稳定就是好,有些放电就好,怎么说

网友:
这个正常吧,能正常开机就不用管

网友:
有些机不稳定就是这样,拆下来好了,装上去又不行,好好测测,应该还是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静电倒鬼。。。拆机拿出主板相当于放电。。多测试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能开机就行了,问题出现了再修

网友:
有些时候是这样,我也碰到过,就是担心用不了几天又不行了。建议多测试一下。

网友:
多测试,还有其他附件。有可能放点好的或者其他附件有短路

网友:
你这种能稳定吗 我这段时间遇到的都是不稳定的

网友:
拆的过程有放电的可能,拆完就好了

网友:
遇到台戴尔7450的     偶尔触发不显     只要把适配器和电池拔掉就可以显示了      过不了一个星期又会这样        蛋疼的机子最后换板了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DELL的部分机子网卡影响待机的。

网友:
多测试下,估计还是不稳定,到客户手上就麻烦了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 拆了一下好了 很是无语

网友(2017-08-05):
我手上也有个,比你这更逗。待机  0.25,拆机之后就正常开机了。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