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指南针无法使用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24):
今天客户送来了一台IPHONE 6说指南针无法使用收下首先 把机子打开稍微看了一下状况

一打开就看到紅点的试纸进水了

花点时间取下主板

PP1V8_OSCAR跟PP3V0_IMU

PP1V8_OSCAR正常

PP3V0_IMU 供电非常低
测了一下同一路的滤波电容,对地值为0
果l断就先拆了那两个滤波电容后对地值恢復正常

装机上电测试功能正常使用维修结束

网友A:
我只会修笔记本,还不会修手机,但我也会关注手机的,分享的有图有方向,值得学习。PP3V0_IMU短路了,能开机进系统,就是不能用指南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会修笔记本,还不会修手机,但我也会关注手机的,分享的有图有方向,值得学习。PP3V0_IMU短路了,能开 ...

对的,可以开机的但是指南针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了,没有先去换芯片,而是先测量条件

网友:
果然是简单维修,电容短路的确实很多

网友:
短路电流没看出来么

网友:
电容短路的挺多呀

网友B:
修手机最主要的就是手工啊!思路也必须的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最主要的就是手工啊!思路也必须的清晰啊!

一般问题手工占重,疑难问题理论占比重。

网友:
技术不好 碰到过  不敢搞

网友:
你的万用表好贵,我的万用表坏了,测电压偏高很多,想买一个好用的,可是你这个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