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 B75M D3V 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7-06-25):
这个块板有时可以启动  有时不能启动  不能启动时风扇能转  但复位不段被拉低  或者  抬高 没有掉电   查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办法 正常时检测所有电压 PG RST 都正常   可开机时 进BIOS 查电压3项正常  然后在测试的过程中不经意发现了以下问题

此时检测   VIN2 为 1.7V

立即断电  进BIOS 检测电压 显示 12v 3.3v都正常    为了加快维修速度直接 更换 R23  R22 后  测机 3小时 电压维持不变 !  维修完成交机!

网友A:
修过类似问题,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其它,我是直接去电阻再搭线,谢谢分享。
还是个问题,你用四核CPU来测?真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类似问题,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其它,我是直接去电阻再搭线,谢谢分享。
还是个问题,你用四核CPU来测 ...

客户单台主机   拿来的!

网友B:
技嘉H61,B75很多都是那些小的芝麻管问题引起的掉电重启!

网友:
是12V的检测电路吗?

网友:
电压检测不正常,引起不开机或复位被拉低抬高,换检测电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H61,B75很多都是那些小的芝麻管问题引起的掉电重启!

对  但很难查的  要一步一步来..

网友:
又是技嘉12v检测电压的问题 技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