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E-S2P复位灯常亮完修

楼主(2017-06-25):
技嘉GA-M61PME-S2P复位灯常亮完修
型号:

状况描述:插上诊断卡复位灯长亮,这也说明该全板无复位。
维修流程:1、目视主板无缺件2、主板清洁3、检测各阻值均在正常范围。
4、于是上电触发开机检测各处电压,根据AMD上电时序内存(1.5V)VDDA(2.5)CPU供电(0V)→桥供电(0V)→总线供电(0V)
问题发现了,CPU供电(0V)
我们来看看CPU供电蕊片型号为ISL6324A
下图为ISL6324A脚位图
既然CPU无供电我们该从何处开始查起呢??老师有教不信您可去买来看(计算基主板维修不是事ㄦ)
我们从第10VCC查起5V正常
再来呢??我们往29PVCC1_2检测12V正常
各位不急,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我量的地方是保险电阻(2.2),一端为12V另一端呢??0V
下机测量
换上新电阻后,触发上电CPU供电正常
跑码啰
維修結束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里的问题 图片显示好慢
不过就算没看到图片 看得也很顺 思路清晰
加分鼓励  哥赶紧认证吧

网友:
这个cpu供电修的运气真好

网友:
2r2都是12V过的,坏了芯片PVCC不可能有12V

网友:
还好芯片没有短路,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有见解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1有图有理!;加分,,又学习到了东西,,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多发贴!!

网友:
后即没有短路吗?这运气可以啊

网友:
AMD时序比较恶心,是inter要把CPU之前死查了,你这个容易  CPU 供电芯片缺电压,我那个破板子 CPU  12V 5V EN 1,2V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阻值正常 换了2个芯片依旧  扔一边去了

网友:
有条有理,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里的问题 图片显示好慢
不过就算没看到图片 看得也很顺 思路清晰
加分鼓励  哥赶紧认证 ...

我这里也显示好慢,可能 是联通的吧,我这网络 是联通的。

卡不一样,我这里卡显示亮灯是正常。灭了才是不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如行云流水。

网友:
cpu供电相对好修些。

网友:
保险坏,芯片没事楼主好运气

网友:
这个是最基础的啦

网友:
桥供电也没有么,,确定么,,是先桥供电还是先CPU供电

网友:
条有理,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