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HS11,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7-06-25):
窘了。窘了。窘了。窘了。窘了。窘了。窘了。窘了。窘了。窘了。窘了。今天修一台康佳LED32HS11,故障是开机闪一下康佳的LOGO,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判断为背光电路问题,由于此机器是电源高压二合一板,索性图省事在网上定了个二手原机板。。。。。板子到了后安装,还是原来的故障,测量,开机有12V,灯管灭后,12V就没了。。。。应该保护了,现在有点晕,现在确定不了,是不是我买的板子有问题还是灯条问题。。。。。。以前弄过显示器,这液晶的屏没弄过,不太敢上手。。。。请教大家,这个故障应该是哪里来的。。。。

网友:
这个故障是LED灯坏了,要换灯。

网友:
哦,这个屏好拆吗?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换灯条吧!

网友:
灯珠或灯带边对壳打火或漏电,造成保护了。大胆拆开检查。

网友:
谢谢大家此电视已经修好,故障为灯管管座已断。

网友:
LED灯坏了,换灯吧

网友:
灯带上的某一个或几个灯坏的,很好测试的

网友:
不接灯条或者灯条故障   会电源保护。   更换灯珠

网友(2018-04-21):
不接灯条或者灯条故障   会电源保护。

网友A(2020-12-23):
工作一会就三无了貝什么原因

网友A:
最长时间能看四+多分钟`然后就停机了

网友A: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