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还是要耐心啊

楼主(2017-06-25):
上午一个客户报来一台主机,不触发客户走后 修换下来的主板,测ATX电源5VSB对地阻值正常, 开机排针电压4.5V 也算正常!测CMOS跳线帽电压也正常,正当我要测触发排针有无跳变的时候,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我把CMOS跳线帽插上去的一霎那,主板竟然触发了。插拔电源,可以触发了.....下图是那个跳线帽

此时,我心想难道是CMOS跳线帽接触不良吗?果断焕一个

换上之后,又不行了 ,如此反复 有时可以 有时不行。怀疑32.768的问题,测晶振电压1.7V 表笔短接晶振,触发,测试卡跑了一个数,换掉谐振电容 故障依旧,故障锁定晶振本身 下图晶振

把原来晶振焊下来,找了个破主板的晶振换上去,由于空间狭小,不好下烙铁,就在背面开刀了

烙铁没有细头,无奈只能用风枪吹。在背面 也不影响使用!

换好之后 ,开机触发跑马,亮机!

总结:这其实很简单一个技术。触发电路都没跑完!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慢慢的变懒了,好多同行都说,一块破板 修他干嘛 不如换板,简单还赚钱!是的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 当初进这行时候的激情,那时候跟师傅搞维修,一个主板修到半夜十二点,当成功的一刻  那种成就感也许只有搞维修的能明白吧!还是那句话  人之根本 不忘初心!

第一次发表维修帖  修好之后才想起来拍照,刚开始测量的那一块 都没拍图片,希望版主给加个精呗!

永不放弃LYH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鑫盛本本维修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kangqi -2 饼哥+1 居然是盗的帖子
月饼 -100 为了认证,盗用别人的帖子!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值得学习

网友:
加个精肯定不行的,加个分还是可以的。以后有精彩的维修范例,再加上优美的配图,还愁没精华么?

网友:
不如换板,简单还赚钱!

网友:
学习了维修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适合给新手学习。

网友:
是RTC电路引起的故障,修得不错,要是写得更清楚就更好了,比如什么机型,什么初始故障等,下次再加点儿图片。

网友:
你以为我不会用百度吗?
扣死你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要是加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
RTC电路引发启动问题。  "一个主板修到半夜十二点,当成功的一刻  那种成就感也许只有搞维修的能明白吧!"

网友:
原来是盗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