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6-25):
宏碁zqt ec不出给南桥一个信号 是不是ec坏了  ec第75脚 附上图纸

_ACER E1-471G ZQSA_ZQTA_REVC_FINAL- BOM R1A 1216.pdf

网友A:
不一定是EC的问题  还要查下ec的相关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EC的问题  还要查下ec的相关条件

解决了  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