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不亮机,不断掉电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25):
开始客户拿来故障是开机不断掉电重启,电流有正常跳变屏幕不亮,不放内存不会重启,于是换了个B940的CPU试一下,可以正常亮机。怀疑是CPU坏了,客户的CPU是I5的,放到别的机器上又能正常亮机,于是又换上I3的CPU试又是同样的掉电重启问题。肯定是主板问题了,刷了个BIOS故障一样,查修了CPU供电没发现怎么问题,这个板的CPU供电是由5V降压的,不像别的直接由19V降压。上网看一下主板价格不贵呀,不想修了,定个板换就算了,于是订购了一个主板。
    上B940的CPU能亮机的话,心想试一下别配件是否都正常,于是装上B940CPU,装硬盘进系统试一下,装上硬盘又是掉电重启,不放硬盘亮机。再用另一个方法试一下,就是装DVD光驱,装上后又是掉电重启,不装正常亮机。硬盘和光驱都是5V供电的,这应该是5V电压带不起负载引起的,于是把3V 5V的滤波电容全换了,故障依旧,找个TPS51125控制芯片换上,搞定,上I5的CPU也正常进系统,完美修复。订购的主板没到货,这个已经修好了,晕死,那个也不退了,留着下次用。

网友:
总算找到问题根源了,看来还是要多测试一下啊CPU 供电也是5V降压,确实5V 负载要大得多 了。

网友:
附上BIOS和图纸

网友:
独立显卡的

网友:
可能直接测试3  5伏电压应该有跌落吧

网友:
下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多一个维修思路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51125虚焊了

网友:
支持一下 ,电压带不起负载直接换控制芯片吗?

网友: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11

网友:
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总算找到问题根源了,看来还是要多测试一下啊CPU 供电也是5V降压

网友:
亏大了  啊    砸手里一个  主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手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少见,下次碰到有思路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曲折维修,不容易

网友:
有波的话,这毛病就很好修

网友:
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tps51125容易出现问题,我上次修,外接电源3.3V正常,电池就2.6V,故障是用电池死机,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