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 YOGA报错维修 报错代码:0187 2200 2201

楼主(2017-06-25):
联想S1YOGA 板号LA-A341P开机三项报错,看到现象当然是拆机刷BIOS不过没好后来才发现不装触控板就不报错,大概的问题找到了接下来就修吧。
图片不会传太小,查下触控板接口11脚7脚总线电压1.8V这个串行总线应该是3.3V才对查信号到上拉电阻R133 R132上端电压正常的PCH_SMB_DATA.CLK还到了U11密码芯片报错的原因就是没有读到U11的数据。查到这里肯定都会换个触控板,不过触控板供电还没查

+5VS_TPCP 只有0V ,这个电压前面有个保险就是它了开路,换了一个开机量了下总线3.3开机成功进如系统,本机故障为F2902触控板供电保险坏
本来是准备了图片的太大都传不上来,第一次发维修贴写的太乱了

网友:
后面这张图不是的伟错了

网友A:
应该是触摸板没有供电,把信号总线拉低了,引起的没有读到码片。所以你不插触控板就没有拉低总线,机器就开机正常了,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触摸板没有供电,把信号总线拉低了,引起的没有读到码片。所以你不插触控板就没有拉低总线,机器就开 ...

对的,对的

网友:
细心使得万年船,哈哈,技术不错

网友:
有图纸就很好修要不然可能就先订触控板了

网友:
之前也有款机器,摸下触摸板接口周边就报错,从新插好触摸板就好了,当时报错我也是懵逼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比较细心的,如果不细心的,直接换触摸板那就白花钱了,成本也就高了,

网友(2020-02-07):
手里正好有一台,上班看下是不是一样问题